[求助] 关于analoglib库中理想开关switch

楼主(2011-08-02):
analoglib库中理想开关switch有几个CDF参数,
其中一个小弟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最后那个Resistance是什么时候的电阻?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

没有人理睬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难道不是有一个导通电阻,一个关断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有导通电阻和关断电阻,但这个参数是另外的参数

网友:
可以描述清楚嘛!比如截个屏什么的。

网友(2014-10-13):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弄明白是什么意思没有?还有open voltage和closed voltage的含义呢。谢谢

网友C:
楼上提出的open voltage和open switch resistance对应,close的亦然。不同的电压会对应不同的电阻。举例:   图像
表示当电压大于等于3V时,switch电阻为120Ω,小于等于0V时,switch电阻为1T;在0-3V时,switch电阻在120-1T之间线性关系。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5-09-11):
您好!您现在弄明白switch中最后resistence的意思了吗?请教一下!

网友:
9楼正确解释。

网友(2017-10-24):
回复 网友C:

    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9楼。。。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C:
楼上提出的open voltage和open switch resistance对应,close的亦然。不同的电压会对应不同的电阻。举 ...

谢谢,刚刚用cadence virtuoso验证过了,确实和你说的一样,我把仿真结果发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可以看我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