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达人在Ubuntu下安装过Sentaurus啊,可不可以发个安装方法出来啊!

楼主(2011-08-02):
坛子里发的是在REDHAT AS4平台安装的,小弟想在Ubuntu下安装一个,可是装了几次都不对,哪位大大可以发个安装方法出来啊,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redhat is more professional i think

网友:
RedHat是我觉得更专业

网友(2011-11-12):
1
把下列文件放入同一文件夹a中,作为安装sentaurus时的源文件。
sentaurus common
sentaurus 64
sentaurus linux
把下列文件放入同一文件夹b中,作为安装scl时的源文件。
scl10.9.3-linux
scl10.9.3-amd64
scl10.9.3-common
2
解压scl10.9.3中的amd64包或linux包,这由平台决定。运行bin下的lmhostid(可能需要使用./),得到本机hostid
3
将installer2.3解压,运行setup.sh注意:路径中不能存在空格。
安装sentaurus,选择文件夹a,选择amd64还是linux平台。
再次运行setup.sh,安装scl,选择文件夹b,选择amd64还是linux
4
注意:下几步可能需要关闭杀毒软件
windows:     运行licgen0.4b中的licgen.exe,打开synopsys.lpd,选custom,填入hostid,generatre,
将生成的数据保存为synopsys.dat,存入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目录下
5
windows:     开始>运行>cmd,进入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目录,键入sssverify synopsys.dat,
得到一车代码,后面的secret data,记下
6
windows:     运行sss feature keygen中的keygen.exe,填入secret data和hostid,目录中会产生一个license.dat文件。
7
打开license.dat文件,将其中  FEATURE SSS所引导的一大段代码,插入到synopsys.dat中的
DAEMON snpslmd !!!Path_to_snpslmd.exe语句的下一行
8
修改synopsys.dat的头两句
SERVER “hostname” 后面不动                引号内需要改动
DAEMON snpslmd “/scl的目录/bin/snpslmd”   引号内需要改动
9
新建一个文件夹,放入修改好的synopsys.dat,这个文件夹就是所谓license的文件夹
10
找到linux系统下的/etc/bashrc,运行gedit,编辑该文件,加入下列语句:

SEN_HOME=/usr/synopsys/Z_2007.03
                   注:Sentaurus的安装目录
export PATH=$PATHSEN_HOME/bin
                                        ######################################################
SCL_HOME=/usr/synopsys/SCL/AMD64           注意路径只写到bin的上一层即可
                   注:SCL的安装目录
export PATH=$PATHSCL_HOME/bin
                    注:以上两条让我们在桌面打开终端就可以启动程序。
                    #####################################################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host_name>
                     注:"<hostname>"改为自己的机器名
                                       #####################################################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MGC_LICENSE_FILE
                   注:路径根据你synopsys.dat放的位置而定     即所谓license目录
export LM_LICENSE_FILE。
                                       ######################################################
STDB=/opt/synopsys/STDB
export STDB
                    注:STDB是指定TCAD软件的项目保存路径,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创建。 ######################################################
LANG=en_US
export LANG
                    注:这一条很重要。特别在centos5中,无论是登陆界面更改语言还是系统设置中更改语言都没有用。必须加这一条,否则TCAD启动后不能输入。 ######################################################
11
让lic开机自动启动
打开/etc/rc.local,添加下面一句:
/usr/synopsys/SCL/amd64/bin/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opsys/license/license.log
                      第一个路径,在SCL所在目录下找到bin/lmgrd的位置
                        -c后的路径  所谓license目录下synopsys.dat的路径
                      后面的也是license目录下的,license.log直接写上就行
12
重新启动计算机或输入lmgrd,以启动license manage,输入GENESISe

have a funny :-).

我按这个装的,成功了。

网友(2012-01-16):
我也是再ubuntu上安装的,就是楼上说的方法……不过表情符号要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现在上网吗?我安装着ubuntu下的sentaurus出现了点问题。能QQ联系你吗?
我的QQ等会短消息发给你!

网友(2012-03-15):
回复 网友A:

  finally I find it ! Too much thanks!!!

网友:
我他妈第一步就运行不起来,用了./setup.sh,不是提示permission denied就是command not found,试了n个linux都没用,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安装成功的

网友(2012-07-09):
在ubuntu12.04下面可以安装成功!

网友:
估计setup.sh文件属性没改吧,要加可执行权限

网友(2012-08-22):
回复 网友B:

    我的机子是64bit的,我把sentaurus common 和amd64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无法安装啊?还有SCL也是的

网友:
Sentaurus是做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Try command below in Ubuntu command prompt (ROOT password is required to install this):

sudo apt-get install sch

(2) No need to use ===> ./setup.sh    (Depends on the installer version you used!)
(3) Any installer version also able to install Sentaurus! Preferably installer 2.3 or 2.8
(4) Try command below, sure it able to execute:

./installer -gui

Hope this help!
Anything, please email me!

网友:
回复 网友C:

    You can try many methods!
(1) In case the command (sudo apt-get install sch) doesn't work on your ubuntu or linux!

(2) Try this command ==> sudo apt-get update && apt-get install sch
If still unable to install, try it using ROOT account!

(3) Btw, after the updates, make sure those required files are mark (or tick) as executable.
It is important! Just right-click to make sure it is executable.

网友(2012-11-22):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
你可以先安裝完在看看需要什麼程式再補上去

网友(2013-01-09):
我也想试试,好了的话我回发过程的,不好的话我就表示沉默

网友:
这个法子行不通

网友:
我也還在嚐試中!

网友(2013-07-10):
what do you mean"No need to use ===> ./setup.sh"?

网友:
ubuntu 12.04失败... 最后显示:
$:GENESISe
###############################################################
  No linux binaries installed for Synopsys TCAD release current
###############################################################

明明已经装进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选择安装的时候是linux还是amd64?

网友(2014-11-24):
正要安装 学习一下

网友(2015-01-13):
you might have installled 64bit binaries on 32bit machine

网友(2017-01-21):
ubuntu中安装时,在license一步有问题,老是提示hostid不对,可是我已经使用了mac地址,还是无法识别,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7-07-19):
回复 网友D:

哪个版本的ubuntu?如果16.04之后的可以参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294&do=blog&id=106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