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安装sort: open failed: +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问题

楼主(2011-08-02):
我的系统是Redhat 5.6 enterprise *86;
IC5141(base+usr6)
安装的时候报错--sort: open failed: +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然后安装不上了

请问各位大大怎么解决呢?

PS:Redhat 4.8没有问题,可是我的电脑显卡没有驱动,去官网下载了也不行。

网友(2011-12-25):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问兄弟是如何解决的啊????小弟在线等啊

网友:
IC5141安装在Redhat EL 5.6上面是完全没有验证过的事情,想必需要patch up很多动态链接库,而且还不能保证所有的功能都可以运行。

IC5141最多可以安装在5.5上面,证明是可以运行的。而且显示卡的驱动问题,如果真的是patch up起来,也比Patch up Cadence要简单的多。我们的IT人员似乎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EDA的问题要顺手的多。

网友(2012-04-01):
顶一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有哪位哥分享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装的linux是CentOS release 5.4
内核是2.6.18 -16 .el5 #1
安装ic5141时,不能自动找到第二和第三张安装盘
报的错也是
sort: open failed: +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大牛指点!

网友:
应该是版本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不一定是你的问题,请参考~~
    在linux下,会区分大小写。而在windos下,不区分,所以在解压ISO文件的时候要小心。在windos下解压后,有可能目录名称全部自动改为小写了,而原来是大写的。所以老是提示找不到文件。这个你要仔细看报错,是否找不到的文件路径或者名称存在小写的。
   在百度上搜索linux下修改文件大小写脚本,写个脚本修改后,OK。

网友:
最好将ISO文件直接刻录后安装,这样不会存在上述问题。如果将ISO文件在WINDOS下解压后为CDROM1,CDROM2,CDROM3.很有可能变为cdrom1,cdrom2,cdrom3。所以找不到文件。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应该不是大小写的问题。

网友(2012-05-04):
原因在于tar和sort版本过高的问题,可用低版本替代即可,详见:

[原创] 在Centos5.7 下安装Cadence ic5141USR5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ght=IC5141%2Bcentos

网友(2012-06-27):
    解决了好多人的难题
功德无量

网友:
终于看到正解了

网友(2012-08-22):
I got this problem also!

网友:
不知道如何在linux下安装低版本的tar和sort

网友(2012-12-05):
回复 网友B:
红帽5装CadenceIC5141出现了这问题,纠结了好久,终于解决了,楼主真是大大的好人啊

网友(2014-01-21):
搂主大德

网友(2014-03-03):
同求解,我的是RedHat6.4

网友(2014-10-11):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看下这篇文章 http://ictow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48&extra=page%3D1 我也是用的linux 6.4 就是按照这篇文章把问题搞定的

网友(2015-10-15):
在terminal先执行:

export _POSIX2_VERSION='199209'

然后才安装,没sort的问题了。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80755.html

网友(2016-04-08):
感觉只用替换sort文件即可

网友(2017-03-27):
楼主正解,已搞定

网友(2023-10-26):
lz 正解,另外21楼 @eemms20 大哥的方法也是对的,直接export _POSIX2_VERSION='199209'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