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 dc-dc中BS内部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在buck DC-DC 中,BS端口在内部电路通常连接一个二极管的阴极,
且这个二极管阳极一般会连到芯片内部产生的5V。

小弟不明白的是:这个二极管在选取的时候,面积是多大?
是不是和电流大小 耐压大小有关系?
如果工艺部提供这种二极管,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电路来代替?

谢谢!!!

楼主:
自己支持自己一下

网友(2011-09-23):
同问,及时回答。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给升压电容欲充电的吧?

二极管一端接的是芯片的工作电压,一边接电容的上极板

网友:
没错,就是要通过你的工作频率和电压,算出来电流的大小,然后决定二极管的大小
这个就是dicson电荷泵,可以按照他的改型来替代,但是不能使用NMOS的二极管连接,高压漏电的,呵呵

网友:
可以用高压PMOS,外加衬底选择电路,栅控制电路来替代这个二极管。代价有些大,但是没有耐高压二极管没办法。

网友(2012-10-21):
不太理解!!!

网友:
楼主说的是给boost电容充电的二极管吧。

网友:
通过计算在BOOT电容上的平均电流和尖峰电流,来选择二极管面积,还需要了解到工艺厂提供的二极管承受电流能力,这种二极管一般都用HVNMOS的寄生二极管,管子为大小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