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的屏蔽问题

楼主(2011-08-02):
因为大面积的电阻需要金属层屏蔽,需要slot吗?

网友:
屏蔽层可以不要,走大电流需要的。

网友:
为什么需要屏蔽层,如果对电阻精度和匹配程度有要求,电阻上方尽量不走金属,如果对精度和匹配不介意,为什么要屏蔽?基本上我没有这样做过,无论是MIXER LNA ADC DAC,etc

网友:
回复 网友A:

LNA MIX是因为频率高而且普遍用的是DNW工艺,为了避免串扰。ADC更是高精度要求。楼主应该是用的高压工艺,这种工艺经常遇到电阻上用metal1覆盖做屏蔽。

网友:
为什么加金属的问题,可以直接查看模拟版图艺术一书哈
对于做shielding的时候是否需要做slot,你需要参考一下metal的宽度,问一下fab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影响
fab的问题最好问fab,因为他们最了解,而且可以帮你做实验的哈

网友:
可以不要slot的

网友(2011-12-29):
首先屏蔽需要slot,其次drc也要s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