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约束PLL时钟

楼主(2011-08-02):
各位好,

小弟用Quartus的PLL产生了一个160Mhz的时钟,但是现在这个时钟域出现了setup violation,
我想把这个时钟的约束调节的紧一点来解决建立时间不足的问题,比如170Mhz,请问要怎样约束?

我之前用了derive_pll_clock命令,这个命令是不是默认约束为160Mhz?

网友:
derive_pll_clock是根据PLL的配置自动约束PLL输出时钟,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自动调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s分别约束各个时钟;因此楼主可以自己添加create_generated_clocks约束各个时钟,这样的好处是约束条件可随意变化!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在setup不足的地方改改代码啊,如修改关键路径优先级,打一拍寄存器,或修改综合选项,加多周期约束等选择啊,而不是对时钟改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