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隙的PTAT电流按照什么原则选取?

楼主(2011-08-02):
在非低功耗设计时,请问带隙的PTAT电流按照什么原则选取?

网友:
具体看什么结构啦,要在面积和功耗之间折中处理,特别是电阻的面积,参数选择要考虑漏电流失配大小

网友:
I want to know this Q.

网友:
首先要保证你ptat电流供给的其他模块能达到所要求的性能指标,然后考虑功耗,功耗尽可能小。

网友(2011-09-02):
怎么设计与温度无关的电流源

网友(2013-09-02):
cmos bandgap PTAT current 如果做到一路 0.01ua  量產時 chip 會OK 嗎??

就一般 cmos bandgap , Resistor 用到VERY 大下,  bandgap cuurent  做到極低 ,

网友:
10na 危险,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2013-10-25):
回复 网友A:

   100nA级别呢?是否危险怎么判断?

网友:
电路中单支路的最小电流至少应在50nA以上,一般在百nA级范围,之所以有这个要求,是因为工艺本身的漏电以及仿真模型极端情况下可能不准确等系列不可控因素出现的机会很大,必须留足设计裕量。当然了,工艺好,设计要求低另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