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 网络表生成错误

楼主(2011-08-02):
我使用的是ISE12.2工具,现在用EDK的时候出现错误,错误如下:
ERROR:EDK:1525 - INST:Generic_SPI PORT:MISO_I -
   D:\elec\Ref_10M_1600_146M\cfg_edk\cfg_edk.mhs line 148 - port is driven by a
   sourceless connector
ERROR:EDK:1525 - INST:AD9739_SPI PORT:MISO_I -
   D:\elec\Ref_10M_1600_146M\cfg_edk\cfg_edk.mhs line 161 - port is driven by a
   sourceless connector
ERROR:EDK:1525 - INST:xps_srio_mch_emc PORT:Mem_DQ_I -
   D:\elec\Ref_10M_1600_146M\cfg_edk\cfg_edk.mhs line 215 - port is driven by a
   sourceless connector
ERROR:EDK:1525 - INST:xps_pci_mch_emc PORT:Mem_DQ_I -
   D:\elec\Ref_10M_1600_146M\cfg_edk\cfg_edk.mhs line 231 - port is driven by a
   sourceless connector
ERROR:EDK:1525 - INST:Generic_External_Memory PORT:Mem_DQ_I -
   D:\elec\Ref_10M_1600_146M\cfg_edk\cfg_edk.mhs line 246 - port is driven by a
   sourceless connector

我看了这些信号都连接到外面端口了,请问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2015-01-17):
ISE13.4,我现在使用BPS系统生成.bin文件时老是提示port is driven by a
   sourceless connector,而这些端口是PLL的两个输入端口

BPS生成网表问题

BPS生成网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