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如何做LVS验证

楼主(2011-08-02):
具体步骤如下:
1、用Encounter生成了gds和verilog文件
2、将gds用icfb导入,并与标准单元相merge生成了完整的版图。
3、用v2lvs命令将verilog转成cdl(v2lvs -v top.v -o top.cdl -s standard.cdl -s0 VSS -s1 VDD)
4、利用第二步生成的完整的版图和第三步产生的cdl网表做LVS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port数完全不对。在版图里面打了上百万个lable,但是网表里只有几十个
2、nets数完全不对。网表比版图也多了几十万条
3、instance数也不对。
4、property也不对。
尝试着在版图中把没用的lable全部删掉,lvs结果显示port数一致了,但是net数还是差了几十万....

快抓狂了,片子马上就要流出去了,但是这部分lvs始终过不了,急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别急啊, lvs千万不能急的,有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做比较好,

port不应该是百万个吧, label也不一定是port, 看runset对 port的描述,
如SMIC 是 metal text 层标port,  TSMC 是 metal pin layer,

port对了再说,

property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

你是opus里面能启动calibre RVE 么,可以看看具体报告时哪里匹配不上,
通常lvs netlist要改很多的,
global信号, virtual connect, runset的修改,
case比较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仁兄哈..只是不知道具体来说netlist中会改哪些东西呢?比如你说的global,是要将VDD 和VSS作为global么?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的,  你把report 发给我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在layout上打上VDD VSS的label,然后再做LVS验证

LVS验证也可以进行ignore pin的方式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在stream in时,standard cell gds中的poly层不对?
确定一下是GT还是GP?

楼主:
回复 网友C:

    VDD 和VSS都打过的。如果ignore pin,那是不是所有的pin都会被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查了,是GT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咋个发给你,所以直接放附件中了

网友:
不知道你导出gds的时候用的map有没有问题,看着貌似有和电源地短接的
看不到版图,没法确认

网友:
GT 就是smic 的gate了,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short
把short修掉会好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GP用做1.8V的nmos和pmos的poly gate

    GT用做其他mos管等等

    你确定你的standard cell是要用GT?

    因为我们的standard cell的gds是GT,而我们需要的是1.8V的mos管,所以我们把GT改成了GP。即:stream in,然后stream out(加修改了的map文件),再stream in。

网友:
首先看下有没有*.short文件 确定电源和地有没有短路
然后所有的port都要做好连接,可以写一个text文件,我不知道你是wire bond还是flip chip的芯片,wire bond最好要写个calibre读入的text文件了,这样便于修改

做lvs的顺序是先对port,再对net,最后再对一些更细的东西

我看你的报告像是smic工艺吧  这个工艺VPW和VNW要做个处理 我不知道你做了没有

网友:
VDD/VSS 错了, 这个当然影响大了, 看电源有没有短路,开路现象

提示下: 采用case 敏感比较
LVS COMPARE CASE NAMES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LVS RECOGNIZE GATE NONE    // 不要打开all , 管子会认成gate,比较烦,

提示用hier 比较,
calibre -hier -hcell hcell.list  -lvs  XXx.lvs
这样hier比较的话 错在哪个cell比较清楚, 而且没有bug
flat比的话有时候有点问题,

一般encounter 里面clean的话,外面肯定过, 你这个是block
还没有pad,比较简单的,  主要是lvs设置和spice网表的问题,

如果电源出现问题,是一开始就要去看的,影响很大,

网友:
看看command file里的设定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VNW和VPW的问题。因为SMIC在对标准单元定义的时候,没有将VNW和NPW作为port引出,所以这个两个始终是浮空的。我们的做法是直接将他们改为VDD和VSS,同时将VDD和VSS做为global,现在LVS已经通过了,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另外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LVS COMPARE CASE NAMES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网友(2015-04-23):
LVS DRC 用什么工具做的?

网友(2015-12-26):
如何merge standcell?

网友(2017-09-11):
我怎么没看到VNW VPW

网友:
回复 网友F:

   calibre

网友(2019-03-16):
图片上这个问题我出现过,原因是cal网表对应报错的几个cell没有电源和地的连接关系,打开网表,参照其它正常的cell依葫芦画瓢添加电源/地上纠结军了

网友(2024-09-26):
calibre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过SMIC 350nm的工艺呢,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看不懂LVS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