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释在dc中如何才最能综合出电路工作的Fmax

楼主(2011-08-03):
求人解释一下,是不是看建立和保持时间的slack,如果没有冲突,就加大时钟频率啊。又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直接综合处一个最大工作频率,或者在DC中如何设置啊?
哪位大大解释一下啊?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最大工作的频率,
速度一般都是用面积换回来的。那都是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问一下,又没有一些简单的操作方法。。求解释啊

网友:
你看看你电路里面有没有大的加法器,乘法器,之类的东西。
然后看你用的工艺库里面器件的参数,估计一下你关键路径的延时。
然后搞个适中的频率跑一下。
试两次就可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