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v7指令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ARMv7指令长度有16和32两种,那采用流水线实现时,前段取指是在几个时钟周期完成的啊?是采用基本单元位16位的指令存储器,分两个或一个时钟周期取指,还是采用基本单位为8位的存储器作为指令存储器在2个或4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取指?
求指教啊!

网友:
一般来说,存储器应该是32位的,指令可以单周期存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每执行完一条指令,PC一般是+4啊(还是+1?)?如果指令长度即有32位也有16位的话,指令存储器就是16位每一单元,PC每次就是+1或者+2?那些工艺厂商提供这种存储器么?

网友(2011-11-22):
你指的是指令位宽的问题吧。ARM现在的指令都是32位的,16位的叫做Thumb指令,是一种简化的ARM指令,但是主要使用都是32位的。所以,一般执行完一条指令,PC应该是+4,因为32位=4个8位(byte),现在的地址都是按byte进位的,也就是+1就是一个byte。当然,现在的内存都是支持这种操作的,如果不支持,还好意思出来混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