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 生成.bit文件出错

楼主(2011-08-03):
我使用的是ISE12.2软件,网络表和软件的库和BSPs都生成完了,接下来生成.bit文件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cp: cannot stat `implementation/cfg_edk.bm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是什么原因?
各位兄弟,比较急,谢谢了!

网友:
找不到bmm文件,看下bmm文件是否在工程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