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ICC中怎么转GDSII文件到Milkyway 格式?

楼主(2011-08-03):
模拟那边导出了一个GDSII的文件过来,ICC不能直接读,请问怎么转换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描述的不清楚,是不是模拟给过来的gds是当作IP用?

你可以用Milkyway去生成库,然后导入gds。

在ICC中让其为ref lib

网友:
icc不能读gds
要milkyay来建立mw ref lib

具体看看milkyay 建库flow吧,

网友(2011-10-01):
被同样的问题纠结啊!

网友:
icc不能handle gds/lef ,  这个事情是由milkyway来做的

具体milkyway建fram view流程看文档,大致是
1) read gds
2) smash gds
3) load port table clf file
4) bpv or genewmakemacro

最好是gds先用Abstract 抽出lef,然后 milkyway read_lef即可
lef也可用于edi(encounter) flow, 一举二得的,

gds 到lef 很简单的,看下abstract怎么用, 自己再改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dont know

网友(2011-11-21):
icc的新版本(2010.12 或者2011版本)已经可以读入gds了,新功能

read_stream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分数的日子,好郁闷 ?

网友:
里面有好多种方法用那种好啊?

网友:
最好 用abstract 出个lef, 然后用milkyway  read_lef 来创建mw view,比较简单,

gdsiii 直接到mw比较麻烦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着用gds在Milkyway中产生fram,先导入gds产生了cel,然后就bpv or genewmakemacro。但是一直报port type is not defined,看了您说的之后大概是没有load port table clf file。请问一下版主,这个port table clf file是什么文件?从哪里得到?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用lef文件导入在GUI中是不是直接LEF IN就好了?我看USE GUIDE 上有5步,很疑惑,所以请教一下。
还有用lef得到的cel 在icc中看到的只有terminal 和电源地,但是用gds得到的cel可以看明显的单元。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3-07-22):
回复 网友A:

   请问2011版本的icc的read_stream功能在哪???

网友(2013-11-11):
我也被这个问题(GDS2FRAM)纠结一个月了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A:

create_mw_lib test.mw -open -technology TSMC15.tf -mw_reference_library " ./lib/15S_V0_0_38.gds "

网友:
想问一下我的命令有问题吗?是不是不能这样直接读取?求助

网友:
到底哪种方法好啊  我都想是是是

网友B(2017-05-22):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导入gds后,怎样在ICC中转换为ref library,貌似直接设定ref library为XXX.gds不行?

网友(2018-01-12):
how gds to lef ? what kind of tools can do it?

网友(2024-06-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怎么导入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