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Prime time 中cell的下面这些属性是在哪个地方定义的?

楼主(2011-08-03):
我们可以通过 is_memory ,is_mux,is_sequential来判断一个cell是否为memory,mux或者时序器件。

那器件的这些属性是在哪个地方定义的呢?或者说工具怎么知道它是一个mux还是memory?

我在.lib里面找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具体属性可以用

list_attribute -class cell -application 来显示

可以看ptuga.pdf : 有一章专门讲 attribute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