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介绍一下乒乓异步FIFO

楼主(2011-08-03):
据说可以比普通异步FIFO更有效的防止溢出和丢失。
哪位可以介绍一下实现的原理和方法。也可以介绍一些文献供参考。
多谢!

网友:
没有这种说法
异步FIFO是可以同时读写的
好好去看看乒乓操作是什么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了解的不要这么说啊。

网友:
百度一下把。。最少理解一下再来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2014-01-11):
乒乓操作知道,异步FIFO也知道,但不知道两者结合起来,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乒乓操作。。。。话说,同事用DDR3内存条和FPGA内部逻辑构建过一个超大的异步FIFO。。。。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必要下载看看!~~

网友:
控制好了,我觉得就不会出错

网友:
采用双口RAM来实现异步FIFO好了

网友(2014-06-23):
有必要这样!? 半满半空 做什么去了。

网友:
同步FIFO乒乓是用来提速的,那么异步FIFO乒乓用来干什么呢?
一般异步FIFO都只是用来调整数据频率,跨时钟域用的,用乒乓感觉意义不大吧。

网友:
最近学习FIFO,下载来看看

网友:
乒乓fifo我们都不让用了,出了问题不能恢复。建议采用ram+fifo的方案。出错了,能恢复。

网友(2015-01-13):
乒乓fifo我们都不让用了,出了问题不能恢复。建议采用ram+fifo的方案。出错了,能恢复。为什么无法恢复呢?有高手能解释下吗?

网友(2015-12-22):
同样在使用中dcfifo ip 不懂 搞不懂

网友:
敢问楼主弄懂了吗,也正在学习中  给点建议吧 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来看看!

网友(2016-05-23):
不明白,我只在两个模块share fifo的时候,用乒乓buffer做数据读出的存储。。。

网友:
并不一定用得到吧。

网友:
普通异步FIFO容易溢出和遗漏数据?还是第一次听说。溢出和遗漏一定是自己的控制出错了,不关异步FIFO的事。乒乓操作一般是为了提高数据吞吐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一个靠谱的答复

网友:
我觉得就是触发时序的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双口RAM和FIFO都要使用吗,在视频处理时采用RAM来截取视频源,然后在把解码后数据经过FIFO缓冲后乒乓存储到两块SRAM中,然后读取SRAM中数据到LED驱动器中。从而点亮LED屏。这样个流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