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I公司提供的原理图中电阻旁标注的 DNP VA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03):
ADI公司提供的原理图中电阻旁标注的 DNP VAL是什么意思?谢谢!

如图:

网友:
DNP=Do Not Place
一般是做备用的。

网友:
DNP是don't plate的意思吧
VAL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选值……

楼主:
非常感谢woyunsi3000与sun_ic的帮助 !

网友(2014-04-07):
问题是如果不放置元器件,到时候不是断路了吗?是不是要拿线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