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布时钟线

楼主(2011-08-03):
小弟astro新手,有个疑难请各位高手赐教:
Design Place之后我查看过congestion map,几乎找不到拥塞的地方,应该说很理想。但是当布时钟线时竟然报了几百个violation,继续做Auto Route结束后violation增加到了几千个!
实在愁死了,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呀?大家来帮帮忙啊

网友:
要具体debug的,

route cts就有几百个violation?这很不正常了,按理说应该是0
的, 看看什么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olation是Metal间距不够,但是是在布时钟线的时候出现的啊   很蹊跷   这个时候有足够面积给时钟线啊  为什么出现错误啊
         AutoRoute结束后Violation继续增多,同样是间距的错误     Net间距的错误是什么决定的啊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愁死了啊

网友:
估计是 tf或者milkyway有问题, 你什么工艺的,

以前这个tf、lib用过么,

网友:
1。Astro congestion map是用的 global route那边的吗?这个比较准一点。
2。Astro有些rule考虑不到,可能造成congestion report和实际情况不一致。
3。可能是std cell的Fram没有做好或者tf里面定义的一些数值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