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中发光二极管的模拟

楼主(2011-08-03):
请问,在spectre仿真中,怎么模拟LED?怎么搭建对应的等效电路?谢谢!

网友:
用普通的二极管就行,你做LED驱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LED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LED驱动,直接调用model中的diode模型就好了吧?压降与发光二极管不同的话就多串接几个?

网友(2013-06-16):
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2022-12-27):
想问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该用什么来模拟发光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