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GR带隙电路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最近我在做一个低压带隙电路,使用的  这种结构,在tt模式下,ppm的值可以到3左右,但是在ss和ff模式下ppm的值就达到了20多,tt的波形的形状是凹的,想问下是不是因为运放的原因导致不同corner下差距那么大,另外这种电路要怎么提高PSRR的值,用的工艺库是0.13um的....补充下运放用简单的二级运放,增益75db,低频电源抑制比有95db

网友:
没有曲率调整可以达到3ppm???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这个运放的输入端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没有接反,我问了老工程师,他说让我把运放改成一级的运放,但是我不懂的为什么要这样改

网友B:
自己想想咯, bandgap的电流镜带下面的bjt+res也是一级放大器,再加上你的2级opamp
你又不考虑3级放大器的补偿,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运放输入端极性接反了,自己判断一下,不能老是相信工程师的,PTAT自偏置结构一路为低阻,一路为高阻,运放+端为负反馈,当然要接高阻端了,否则环路不稳定,不信你自己仿一下.提高PSRR可以在IEEE上搜一下相关文章,可以在运放输出端对Vdd接一小电容或增加一路PSSR提高结构(就是运放输出端接一diode),低频PSRR再高也没多大意义,最好10KHz能达到70dB吧,才能应用到LDO或DCDC里

网友:
是前仿吧?

网友:
呵呵 运放应该是接反了

网友:
呵呵 Corner的差距包括BJT的corner了吗?

网友:
preregulator+cascode可以轻松上100dB at 100K,甚至1M

网友:
PSRR可以根据实际电路所要求的在系统的工作频率出有多大干扰幅度,以及要衰减到什么程度定;实在不行的话要把BG电路的电源改为LDO 输出,

网友:
VM13的沟道调制效应是个问题,相信温度特性好不到那里去

不加preregulator的话,不解决VM13的沟道调制效应,PSRR最高也有个限度。看你要做多低的电压,是否低到连preregulator或者共源共

栅也加不上去。

网友:
运放是没有接反的 自己画一下负反馈环路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功耗10uA以下的preregulator,效果很不错,能psrr增加40~60dB

网友C(2012-10-08):
回复 网友D:
当时看了你的回复,有些不明白,刚又翻了一下书,对于自偏置电流镜来说,OP输出端对于电流的贡献是负的,这里就相当于是负反馈了,而一路高阻,一路低阻,OP正负极输入相当于电流流过两路阻值得到的电压,而负反馈必须要大于正反馈,所以OP正极一定要接高阻。而对于拉扎维P316图11.11的电路则是由OP输出端提供电流,OP输出端对于电流的贡献是正的,恰与自偏置的情况相反,所以OP正极要接低阻了,所以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说BGR OP的正极一定要接高阻,还是要看一下反馈极性。

网友:
运放建议可以采用折叠运放,稳定性比较容易调整!PSRR就按照大家说的即可!
先调整好AC特性,再调TC吧!
这种结果,温度曲线应该还是开口向下的,TC主要受电阻的温度系数和PNP的温度系数影响比较大,尤其是PNP!

网友:
应该是接反了吧

网友:
把极性改过来,再仿仿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基准输出端是接一个连接到VDD的电容可以提高PSRR吗? 那接一个连接到地的电容呢?

网友:
如果没想错,基准输出端连接一个够大的电容到VDD,应该可以把所有VDD变化的绝大部分都耦合到基准电压,得到~0dB的PSRR。

网友:
肯定是运放输入极性接反了!

网友:
回复  Xiao_Fex
当时看了你的回复,有些不明白,刚又翻了一下书,对于自偏置电流镜来说,OP输出端对于电流 ...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回复 觉得思路更加清晰

网友:
极性应该是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提高高频的PSRR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挺牛的啊。。。我仿真了一下我们已经作成产品的带隙基准回路,在Typ下的ppm最大值48呢(-30到-20的时候)
大侠,你怎么看

网友:
ppm咋计算的呀
比如说我跑了个仿真(基准:1.21V)(温度:-30~95)这两点的电压差为X(mV)那么温漂这样计算对吗?
X*1000/(125*1.21)

网友:
100%接反了

网友(2015-09-29):
回复 网友F:

   他做的是低压结构  看cascode能不能用

网友(2017-09-21):
回复 网友C: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2018-04-02):
极性接反了,右边环路成了正反馈,同时又是高阻(R+1/Gm),会有稳定性问题

网友:
在ss和ff模式下ppm的值就达到了20多

网友:
輸入OP接反了..負廻授用AC枋一下.就會在答案了.

网友:
运放输入端极性接反了~~~加油!!!

网友:
运放用简单的二级运放

网友:
理想情况,当OP的PSR=1时,输出的PSR最好。
所以,OP的PSR越差越好。
你可以从PMOS管(VM11,VM12,VM13)的VGS来考虑。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B:
自己想想咯, bandgap的电流镜带下面的bjt+res也是一级放大器,再加上你的2级opamp
你又不考虑3级放大器 ...

确实是三级,这个思路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当时看了你的回复,有些不明白,刚又翻了一下书,对于自偏置电流镜来说,OP输出端对于电 ...

顶一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