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把数字库的信息拿到virtuoso里面用

楼主(2011-08-03):
大家好,我有一个数字std_cell 库,但是我想自己用virtuoso搭电路,这样对电路的理解深刻一些,
我数字库有以下文件

std_cellneir

std_cellneir
,我意思是怎么才能把std_cell 里面cell的电路原理图和版图在virtuoso中直接可以调用。这样我就不不要画每一个cell单元的电路原理图和版图,还有像以下D触发器有很多形式,用DC和ICC这两个工具你都不知道其内部晶体管级和逻辑单元是怎么搭的。

网友:
gds2 可以stream in icfb 形成layout view,就能看了
schematic view 就不一样了,要有pdk啥的, 比较麻烦,  在icfb里面叫composer来打开的,
tsmc叫cdk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
把你的gds数据stream in cadence CIW平台,一般情况下工艺所给的gds数据包含PDK(process design kit)信息,PDK库中就会包含symbo、layout、cdl 等等信息,就可以完成你上面描述的功能;没有可以根据cadence工具给出的基础库来自己建立PDK库,比较麻烦准确性欠缺;

网友:
我试过把cdl网表直接导进去,很麻烦。而且导成功了后你会发现出来的schmatic很乱。我后来就直接看layout了,然后再反推出它的schmatic。

网友:
一般是有个cdk的, complete design kit,
专门给composer用的,

版图多了,翻电路比较累,

楼主:
回复 网友C:

    CDL有网标文件,你可以写出了,gds文件可以生成layout!我是这样的,假如你有lib就更好!呵呵!

网友:
thanks for your answer

网友(2014-03-20):
回复 网友D:

    TSMC数字标准单元库里面却是有您说的这个CDK,里面有所有标准单元的layout、schematic、symbol view,我把这个这个CDK路径添加到我已经安装好的PDK的cds.lib文件里,作为该PDK的一个library,打开可以看到单元的layout和symbol,可是schematic是乱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求版主指点!

网友(2016-04-29):
看着你们的讨论,我觉得进步挺大了,知道了很多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很多工艺库为了缩短研发周期,都带有PDK 的,

网友(2017-06-03):
?什么意思?

网友(2020-10-24):
有涨知识,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