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用synplify综合ALTERA IP

楼主(2011-08-04):
如何用synplify综合ALTERA IP,我生成一个DDR2的IP
想用synplify来综合 不知道需要怎样来包含文件。
根据手册,用第三方综合工具需要在生成IP的时候选上生成generate netlist,
但是生成完之后没有发现这个文件,手册里面也没有详细描述这个是个什么文档,只是有一句话提了下

上面的截图是手册上的

上面的截图是生成IP时候的

会不会是要生成netlist需要有LICENSE,这个IP是一个支持OPENCORE PLUS的IP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在megafunction wizard里面产生IP 最后一步选择生成哪些文件的时候选上netlist文件即可

网友:
synplify不可能综合ALTERA加密的IP,即使megafunction wizard里面产生IP时生成netlist文件,根据Alter的说明这些netlist只能用来仿真,而不能用来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手册上专门说第三方综合软件综合IP是可以的,如果不能综合 提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请高手点拨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最后一页,可以有六个文件来生产
(1).V  variation file
(2) .qip  IP FILE
(3).bsf   quartus symbol file
(4).cmp VHDL COMPONENT declaretion file
(5) _bb.v black box file
(6)..html Megacore function report file

似乎没有NETLIST文件
只有倒数第二个设置页里面有 generation netlist
我选上了 但是没有生产
请高手再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NC-verilog仿真的 包含了很多的仿真文件 也没有包含netlist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应该是不可综合的吧,synplify会将IP当做黑盒,不做处理,在P&R的时候,quartus将黑盒替换处理。

网友:
估计是Altera对自己的IP核的使用有所限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尝试过用_bb.v的黑盒文件来做synplify的综合,不过没有过,我会再尝试下。
    生产的文件中有ddr2_altera_bb.v  和ddr2_altera_phy_bb.v
    用synplify综合过之后 将VMQ文件在quartur里布局布线 布局布线不过

    因为文档里提到了 用第三方的综合工具综合 所以一直在考虑没有生产netlist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兄弟找到办法了吗?

网友:
使用这个(5) _bb.v black box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尝试过用_bb.v的黑盒文件来做synplify的综合,不过没有过,我会再尝试下。
    生产的文件中有ddr2_altera_bb.v  和ddr2_altera_phy_bb.v
    用synplify综合过之后 将VMQ文件在quartur里布局布线 布局布线不过

    因为文档里提到了 用第三方的综合工具综合 所以一直在考虑没有生产netlist文件

朋友你看看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