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ynplify生成的vqm文件在quartus中综合报错

楼主(2011-08-04):
我用的synplify生成的vqm文件,一直认为synplify综合比较严格啊~。我在综合时为了避免ram的错误,使用的是altera off模式。可是当此.vqm文件例化到一个项目中,在quartus中运行时,就抱了如下错误:port “xxx” cannot beconneted in primitive dffeas of ‘yyy’
xxx是vqm文件中一个例化子模块的端口;
yyy是vqm文件的名字,也就是top module
我想应该是两个工具综合有什么冲突。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

楼主:
没人理,呜呜呜。。。

网友:
不可能吧,我都不会的

网友:
在.qsf中包含.vqm文件时,
要用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VQM_FILE
而不要用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VERILOG_FILE

楼主:
Sorry各位,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在synplify_premier综合时和quartus时选用的器件相差太大--差不多的系列是可以的。 但是至于ram问题,要在implemetation option选择Altera off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