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序优化

楼主(2011-08-04):
用Encounter做完时序优化后,是用encounter做完时序分析后在用pt啊,还是不用encounter分析,直接用pt?

网友:
pt做为signoff,  肯定是最后的

有的公司拿ETS signoff 也可以的, 用encounter signoff也行,

怎么signoff还不是个人主观的愿望,什么工具都行的,

网友:
pt是sign-off的条件吗?回复 2# icfbicfb

网友:
99.9%的公司是用PT sign-off 时序的
引用 网友A:

我主管说ETS的强项是delay calculation 和 SI
PT的强项是STA.
我公司的流程是. 两个软件都pass. 用ETS写sdf, 以PT为准signoff.

不知道陈涛大大怎么看?

网友:
我们公司是首先要求SOC过,但是并不绝对,最终以pt为signoff,就是说,最好要求两个都过,但是如果encounter实在过不了就以pt为准。

网友:
ETS is cadence based flow
PT is synopsys flow
总体来说PTsignoff用的多些 ,

总之signoff真是主观的东西,别搞得那么绝对, ICC/EDI 都能signoff的,

网友:
主要是看老板愿意花多少钱和相信哪个
如今业界公认的sign off是PT timing, Calibre DRC/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