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design toolbox delsig中clans()函数

楼主(2011-08-04):
调用synthsizeNTF()没有问题。
但调用了clans()函数,发生如下错误,请问如果解决啊? 多谢了。
说明书上说这个函数需要optimaztion toolbox支持。我安装的matlab中有..\toolbox\optim\, 应该就是这个函数了吧?

再次感谢你的阅读和解答

>> H= clans(5,32,5,.95,1)
Warning: Options LargeScale = 'off' and Algorithm = 'trust-region-reflective' conflict.
Ignoring Algorithm and running active-set method. To run trust-region-reflective, set
LargeScale = 'on'. To run active-set without this warning, use Algorithm = 'active-set'.
> In fmincon at 410
  In clans6 at 35
  In clans at 19
Warning: This zpk model has a complex gain or some complex zeros or poles that do not come in
conjugate pairs.
> In warning at 26
  In zpk.zpk at 232
  In dsclansNTF at 20
  In clans6>dsclansObj6a at 44
  In clans6>@(x)dsclansObj6a(x,order,OSR,Q,rmax,Hz) at 35
  In fmincon at 517
  In clans6 at 35
  In clans at 19
Warning: This zpk model has a complex gain or some complex zeros or poles that do not come in
conjugate pairs.
> In warning at 26
  In zpk.zpk at 232
  In dsclansNTF at 20
  In clans6>dsclansObj6b at 51
  In clans6>@(x)dsclansObj6b(x,order,OSR,Q,rmax,Hz) at 36
  In fmincon at 597
  In clans6 at 35
  In clans at 19
??? Error using ==> lti.impulse at 66
Cannot simulate the time response of LTI models with complex data.
Error in ==> clans6>dsclansObj6b at 52
g = sum(abs(impulse(H,100))) -1 - Q;
Error in ==> clans6>@(x)dsclansObj6b(x,order,OSR,Q,rmax,Hz) at 36
[],[],[],[],[],[],@(x)dsclansObj6b(x,order,OSR,Q,rmax,Hz), options );
Error in ==> fmincon at 597
        [ctmp,ceqtmp] = confcn{3}(X,varargin{:});
Error in ==> clans6 at 35
x = fmincon(@(x)dsclansObj6a(x,order,OSR,Q,rmax,Hz),x, ...
Error in ==> clans at 19
    NTF=clans6(order,OSR,Q,rmax,opt);
Caused by:
    Failure in initial user-supplied nonlinear constraint function evaluation. FMINCON cannot
    continue.

网友(2014-05-27):
我在运行synthesizeNTF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zpk'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double'.

Error in ==> synthesizeNTF at 82
ntf = zpk(z,zeros(1,order),1,1);

zpk函数缺少?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