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加法器问题

楼主(2011-08-04):
大家好,问大家个问题。
1. 关于加法器,QuartusII中自带的宏模块中有两个LPM_ADD_SUB和PARALLEL_ADD,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2. 还有就是我看到加法器分为ripple carry adder和carry lookahead adder什么的,具体有什么区别的,有没有相关资料的啊?
3. 还有就是那QuartusII中自带的宏模块中LPM_ADD_SUB和PARALLEL_ADD分别是哪一种实现啊,是ripple carry adder和carry lookahead adder还是其他什么啊?
谢谢了啊!!

网友:
ripple carry adder:和普通多位加法器没区别,个位先加,进位传递到十位,十位再加,进位传递到百位,。。。。。以此类推。
carry lookahead adder: 超前进位,预先把所有的进位都算好,最后加到结果里面去。这样可以避免进位链传播的很长。

你说的宏模块功能和区别,可以在建立宏模块的时候看他的data sheet。里面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ripple carry adder和carry lookahead adder在数字电路中都学到了,不懂的可以去看看数电,那里面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谢谢acgoal 和gangersun 了,最近放假了没来的及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