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库的流程

楼主(2011-08-04):
大家好,小弟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建库的流程,就是如何提取标准单元的时序信息,并生成.db文件,这个过程需要什么软件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牛人都哪去了?
小弟很急啊!!!!!!!!!!!!!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先看看这个帖子,也许能帮上你,论天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建库的帖子,请仔细搜索

网友:
如果已经有layout了的话,就要提取寄生参数,生成待参数的网表,我们实验室提lib是用新思的NCX,cadence的是用ELC这个工具。提lib的脚本很容易写,关键是坐标点的设定。置于db格式可以用library compiler来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现在一个人弄这个,公司也没有人会,我正在看NCX的使用手册,上面说NCX需要读入三个文件:spice netlist,spice model和template file,我知道spice netlist是带寄生参数的网表,但是,关于令外两个文件我就迷茫了:
对于一个新功能的标准单元
1)、spice model是个什么文件呢,里面是如何描述这个新标准单元呢?
2)、对于一个新的标准单元,我该如何得到它的template file呢?
谢谢帮忙解答!

网友:
很多spice网表是 .INCLUDE 一个 model文件的,

即model card是spice的最基本单元, 里面是各个参数对晶体管的描述
有几十个参数,

真正数字人看到的spice 都是已经是晶体管描述的组合,
比如
.subckt AN2D0 A1 A2 Z VDD VSS
M_u3-M_u2 Z net6 VSS VSS nch w=0.195u l=0.06u
M_u2-M_u4 X_u2-net6 A2 VSS VSS nch w=0.195u l=0.06u
M_u2-M_u3 net6 A1 X_u2-net6 VSS nch w=0.195u l=0.06u
M_u3-M_u3 Z net6 VDD VDD pch w=0.26u l=0.06u
M_u2-M_u2 net6 A2 VDD VDD pch w=0.26u l=0.06u
M_u2-M_u1 net6 A1 VDD VDD pch w=0.26u l=0.06u
.ends

怎么描述哪个 pch , nch 就是model card的东西了,也就是spicemodel,

网友:
照着标准单元的.lib文件,通过仿真结果,
自己写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