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 memory 延时过大

楼主(2011-08-04):
用的chart的库,综合有路径时序报告如下所示,不知道为什么,memory 的延时很大。
   谁帮忙看看。

Startpoint: OPCODE_reg[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100)
  Endpoint: IMMEDIATE_2_reg[6]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100)
  Path Group: clk_100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wsn_top            ForQA                 CSM35OS142_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_100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10       3.10
  OPCODE_reg[0]/CP (denrq2)                0.00       3.10 r
  OPCODE_reg[0]/Q (denrq2)                 1.07       4.17 r
  U37197/Z (buffda)                        0.23       4.40 r
  U22776/ZN (inv0d4)                       0.06       4.46 f
  U37925/ZN (oan211d1)                     0.71       5.17 r
  U22795/ZN (nd02d2)                       0.10       5.26 f
  U37961/ZN (nd04d1)                       0.27       5.53 r
  U22789/ZN (nd02d2)                       0.11       5.63 f
  U22842/ZN (invbd2)                       0.12       5.75 r
  U33627/ZN (nr02d1)                       0.08       5.84 f
  U37170/ZN (aoi21d2)                      0.69       6.53 r
  romram/DO[2] (romram)                    6.04      12.57 f
  U39314/ZN (aoim31d1)                     0.90      13.46 f
  romram/DO[3] (romram)                    6.05      19.52 r
  U23373/ZN (inv0da)                       0.07      19.58 f
  U23392/ZN (nd02d4)                       0.11      19.69 r
  U23349/ZN (inv0d2)                       0.05      19.74 f
  U37706/ZN (oai31d1)                      0.53      20.27 r
  U23599/ZN (nd03d1)                       0.18      20.45 f
  U39310/ZN (aoi22d1)                      0.43      20.88 r
  U37074/ZN (nd03d2)                       0.33      21.21 f
  romram/DO[5] (romram)                    6.04      27.24 f
  U39263/ZN (nd12d1)                       0.26      27.50 r
  U22862/ZN (nd02d4)                       0.16      27.66 f
  romram/DO[6] (romram)                    6.04      33.70 r
  U23427/ZN (inv0d0)                       0.09      33.79 f
  U38430/ZN (oai21d1)                      0.58      34.37 r
  U37168/ZN (nd02d1)                       0.16      34.53 f
  U38435/ZN (nd04d1)                       0.35      34.88 r
  U37165/Z (mx02d4)                        0.44      35.32 r
  U37149/ZN (inv0d4)                       0.07      35.38 f
  C3101/Z (or02d1)                         0.35      35.74 f
  C3092/Z (or02d1)                         0.36      36.09 f
  C3082/Z (or02d1)                         0.43      36.52 f
  U37123/Z (an03d2)                        0.41      36.92 f
  U38028/ZN (nd12d1)                       0.20      37.13 r
  U37126/ZN (inv0d2)                       0.10      37.23 f
  U37154/ZN (nd03d2)                       0.20      37.43 r
  U37153/ZN (invbd2)                       0.13      37.56 f
  U37152/ZN (nd03d4)                       0.19      37.75 r
  U37140/ZN (inv0d4)                       0.06      37.80 f
  U23602/ZN (nd02d4)                       0.16      37.96 r
  U37155/ZN (inv0d2)                       0.05      38.02 f
  U38034/ZN (nd12d1)                       0.18      38.20 r
  U37119/Z (an12d2)                        0.55      38.75 f
  U38143/ZN (aoi22d1)                      0.44      39.19 r
  U38144/ZN (nd04d1)                       0.25      39.43 f
  U38145/ZN (oai21d1)                      0.42      39.85 r
  U23612/ZN (nd03d2)                       0.39      40.25 f
  IMMEDIATE_2_reg[6]/D (denrq1)            0.00      40.25 f
  data arrival time                                  40.25

  clock clk_100 (rise edge)               31.00      31.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10      34.10
  clock uncertainty                       -3.10      31.00
  IMMEDIATE_2_reg[6]/CP (denrq1)           0.00      31.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75      30.25
  data required time                                 30.25
  -----------------------------------------------------------
  data required time                                 30.25
  data arrival time                                 -40.25
  -----------------------------------------------------------
  slack (VIOLATED)                                  -10.00

网友:
工艺库的memory参数有关吧,建议看看工艺库的memory说明。

网友:
1.有可能是约束有问题
2.可能和库有关。

网友(2014-02-22):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