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bit文件的时候能不能指定文件名呢?

楼主(2011-08-04):
生成bit文件的时候能不能指定文件名呢?能不能手动指定,有时候已编译好久,本想比较几个bit文件,不小心就覆盖了

网友:
和implement result里的同名的。

网友:
bit流生成后是和工程顶层同名的,好像改不了,可以把生成的bit流重新命名防止被覆盖,我一般是这么做的,求高手解答。

楼主:
我希望的是不要手动改 能不能在某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