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cpu cache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05):
像pc机的话都是从硬盘到内存里面,然后就是cpu的cache和内存之间的事情了。

那相类比,硬盘是flash,内存是sram,那嵌入式cpu运行的时候是flash到sram中,然后cache都是对sram访问么?
还是直接cache访问flash取数据,如果这样,那flash和sram的寻址空间是不是需要编址成连续的空间。
(因为后者的话data的来源就可能是flash或者ram都可能了。)

很疑惑,求解答。

网友:
关注中。。。
flash 应该是直接和 CACHE 映射的;在映射的过程中是不区分设备的;
只是按地址来区分;

网友(2011-09-18):
嵌入式cpu运行的时候是flash到sram中,然后cache都是对sram访问

网友:
$和flash之间还是需要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