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stream in

楼主(2011-08-05):
将画好版图stream out 再stream in 后,版图中元件的参数就不能改了,有谁知道怎么设置可以改版图的参数吗

网友:
应当可以修改的啊。是不是你不正常退出等原因把它锁定了,点design--make editable,还是不行,就去该文件目录下把带有lck后缀的文件删掉,然后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种方法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重新导进去的版图 看属性时 cell项名称里多了$$+一串数字,还有就是这些单元都在库里面出现了,以前是没有的,是不是导出或者导进的时候有些设置啊

网友:
呵呵,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些cell不过是你当时用pcell画的或者直接调用的相同的单元,导入的时候为了避免命名一样,就加了那些$以及数字以便分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帮我问问呀,应该有解决的办法吧,我尝试导入的时候选中keep pcells,但是就导不进去了

网友:
你导出gds时有没有选择keep pcells 啊?,导出要选的,导入pcell才可以修改参数的

网友:
导出导入都要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再导进的时候,选中keep pcell就不行了啊,一直在loading,你有试过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导入和导出是在同一个目录下吗?如果不是的话,得把在导出目录下选keep pcell 同时会生成一个KPDIR/ 好像是这个文件夹,它是包含这些pcell 的信息的,得把它cp 到你要导入的目录下才行的,导入再选keep pcell 就可以了,在同一个目录下就不需要cp了,直接导入就可以的。如果换工艺还得layer map 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平时都是这么用的,都可以用的,如果还不行,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目录是指run directory吗,它是默认的没改过,但是重新导入的时候只要选中keep pcells就不能导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指你导出gds,和导入gds都在同一个目录下的话,就可以不用CP KPDIR ,不然 就要cp到你需要导入gds的目录下,这个情况我还没遇到过,你可以找你们有经验的同事看看。

网友(2012-04-08):
请问一下,在cadence 5.4.1.4中有keep pcell 选项,但是在cadence 6.1.2及以后的版本中找不到keep pcell,怎么保证导出导入时维持pcell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