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源退耦电容计算的小问题

楼主(2011-08-05):
各位大侠,我是才开始学习电子电路的新手。

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在电源和地之间接入退耦电容的作用,但是如何计算电容退耦电容大小?只看到网络上谈及此类电容容值为(47uF-200uF),此数字如何计算得到?(若假设负载阻抗为R,电源电源为U,电源内阻为R0,是否还需要其他条件?)

第一次发帖,希望高手不吝指点。

网友:
同样想知道,帮忙顶。

网友:
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个人觉得和纹波的抑制有关

楼主:
以下是从网络上找到的计算方法,但是如要计算电容数值,必须知道ESR,△IL,这些东西又如何测量,很是头痛啊。

===========================================================
滤波电容大小的选择应如何计算?

一般来说, 选择输出滤波电容主要是为了获得好的滤波效果,输出电压的纹波与芯片的工作方式(升压或降压)以及工作原理有关,单相和多相的计算方法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假如使用LTC3406B芯片,△Vout≈△IL(ESR+1/8fCout), 其中,△Vout是输出电压的纹波,△IL是电感的纹波电流,ESR是输出滤波电容的内阻,f 是DC/DC的开关频率, Cout是输出滤波电容的容值。 通过该公式,可以方便地计算出需要的电容参数。

耦合电容的选取原则,是不是要根据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具体应怎么样?

请注意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常常包括两类电容,分别起不同的作用。一类起减小输入输出纹波的作用,一般容值较大,容值的选取与纹波的要求以及电源的开关频率和设计有关。另一类电容是高频耦和电容,一般容值较小,要求尽可能靠近芯片。其容值的选取与要滤除的可能干扰信号的频率和幅度有关。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指标?

纹波的定义是附着于直流电平之上的包含周期性与随机性成分的杂波信号,英文称为 PARD (Periodic And Random Deviation)。它的定义是杂波的峰峰值。测量纹波要注意的事项:

示波器探头地线会带来很大纹波,应该拔掉地线直接使用探头内地线进行测量。当然,最好的测量方法是使用50欧姆终端电阻,用BNC电缆直接联结到示波器,这里应该注意该50欧姆电阻要考虑功耗,可能要大功率电阻。

相关的标准要求,比如是否要分出周期性工频纹波和开关纹波,高频噪声等。再比如,测量频率是否要限制在20MHz以下。
========================================================================

第一次看到高手说波纹,补充下波纹的名字解释:
纹波(ripple)的定义
由于直流稳定电源一般是由交流电源经整流稳压等环节而形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直流稳定量中多少带有一些交流成份,这种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就称之为纹波。

网友:
电容的实际模型有ESR,作退耦用时可理解为电容的放电,电路模型就是简单的RC电路了,你会算的

网友(2011-09-27):
怎么计算的不知道,貌似要看你的负载变化,一般一大一小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