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SHA采样阶段,OP输出为何短接???

楼主(2011-08-05):
现在电荷再分配式SHA在采样阶段都把OP输入接共模,输出短接,原因在哪里??
如果在采样阶段把OP输入输出接在一起,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把电容并接在输入输出两端,可以么?

网友:
呵呵,同样的问题,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现在电荷再分配式SHA在采样阶段都把OP输入接共模,输出短接,原因在哪里??
最直接的SHA接法,没看懂您对此种做法的疑问在哪?能具体说下吗?

>>如果在采样阶段把OP输入输出接在一起,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把电容并接在输入输出两端,可以么?
此种作法没问题,此种做法就是RAZAVI书上给的示例。它附带有Auto-zeroing的功能,但可能要注意OP close-loop stability. BTW,当要采用Opamp-sharing时,此种结构就不适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看许多PAPER上都是把输出端短接,输入接共模电平
觉得在这种状态下OP工作不是在正常的工作点上,想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和优势,不如RAZAVI的做法好。但大家都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所以想问问理由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我看许多PAPER上都是把输出端短接,输入接共模电平。觉得在这种状态下OP工作不是在正常的工作点上,想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和优势,不如RAZAVI的做法好。
采样时刻输入与输出端直接短接(即RAZAVI书上的示例)做法,有一个前提Opamp input CM与Ouput CM要一致,因此其适合于Folded-Cascode Opamp,但不适合Telescopic Opamp的情况;
而输入接共模电平,输出端短接的做法,则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very cycle, reset the voltage. you want the ota be a gain stage rather than a integrator that can remember the past time voltage, so you got to reset it during the sampling per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