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调用数字模块输出总是为零

楼主(2011-08-05):
在cadence里调用数字库的模块,不管怎么设置输入,输出总是为零,各位前辈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先行谢过!
电路如下图:

schematic

schematic

输入信号为方波,输出一直为零。
我试过digital_lib, wcell里面的数字模块,也不能用,但是模拟库里面的模块都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反相推10fF    10pF太大   改小

网友:
我看楼主的schematic,应该是spectre仿真,那么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1、I2(图中inverter )power 没有,请确定I2的power为VDD!,ground为VSS!
2、所有的信号都是基于gnd给出的,请将schematic中gnd的symbol换成库analogLib中的gnd,否则你的电路连地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