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BG流片和仿真相差太多啊....

楼主(2011-08-05):
LDO用BG
Vout仿真是1.18V
流片结果怎么是0.988v或1.38V等
哪位大虾对其流片过
大概问题出在哪里呢
版图bjt和R都是共质心的

BG

BG

网友:
设计正确,仿真都做完整的情况下应该是没差别的

网友:
没有仿真全面吧,不会差这么多

网友:
我有流过好几个bandgap,出来的结果都比较接近,最大误差差不多在0.03v

有没有加启动电路??

网友:
版图画的不好,匹配没做好,我以前的一个差几十个毫伏。你再把各个工艺角仿仿吧。或者电路稳定在另一个稳定点上。

网友:
mos管子尺寸小,失调太大,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公司里做项目的,该跑的都ok的

    电流只有0.25uA 不知道有影响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启动电路有的

    请问你做过这种结构的BG吗??
    其它形式的BG 结构都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管子大小 10u/1u *2

网友:
你是怎么测试的?
问题不会出在测试上吧。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即使你的仿真结果多么的优良,仿真的所有的Corner都做的很完美,经过流片之后的测试结果也是很难做到和仿真结果一致的,这是工艺决定的,一般而言,BG的漂移在10%就是很好的!
为什么你的仿真结果不能很好的代表你的流片后的测试结果能,因为我们仿真的时候没有对工艺尺寸的漂移仿真,而这个正好是影响BG电压的最重要的因素,器件的完美匹配才能有良好的BG输出!解决办法是想工艺厂商要到蒙特卡洛分析文件,对电路的仿真加上蒙特卡洛分析!

网友:
0.25uA是一条支路,还是整个?

网友:
M3 M4 ,  M7 M8 M9 , Q1 Q2 Q3的尺寸是多少啊?

管子尺寸小,offset大,M3 M4又有衬底效应。电流小,model也可能不太准,这个结果看起来也靠谱啊,相信蒙特卡罗仿真跑起来偏差也不会小。

这个结构的PSRR看来有限,做LDO为什么选择这种结构呢

网友:
0.25uA? 哥你是不是太抠了,你确定你的管子都在饱和区?没在亚阈值状态?

网友:
0.25uA  10u/1u *2 电流太小有管子太大,所有管子均在亚阈值区。 电流镜失效了。=》 偏差极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在满足电源电压的条件下,上面P管电流镜要尽量工作在深饱和区。

网友:
亚阈值的model一般不准~

网友:
这种结构的行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艺,电源电压是几伏的?管子很可能没工作在恒流区,不然我也用这种结构了.

网友:
current mirror should biaed at Vgs-Vth >250mV to be sure that you are in deep saturation zone for a good current copy. Otherwise, too big mismatch.
stability of the Beta of bipolar depends on its biasing current as 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 0.25uA下bjt电流增益还是挺平整的 HHNEC

   亚阈值区 ---  容易失配  但影响不会这么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说错了 这个是GSMC018的

    5V

网友:
主要原因应该来自layout 上的matching 和电阻的漂移

网友:
取 0.5/10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这做过好几次30nA的电流bias(用于ldo等) 总体流片也没出什么问题呀
    hhnec035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十nA的亚阈值 bias --电流镜没问题的 ....

网友(2016-05-13):
应该有较大mismatch吧,而且你的功耗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