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全差分运算放大器slew rate的仿真

楼主(2011-08-05):
   上图是在本讨论区下载的一篇文档中全差分运放slew rate的testbench, CL可根据实际应用确定,而形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电容C值一般要如何选取才不会对运放的负载电容造成很大影响呢?仿真时Rl可以不加吗?
    另外,用电阻来构造单位增益负反馈是否可以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3-05-07):
求指导啊

网友(2013-07-03):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按照你所给图的方式连接成单位增益的电路,如何工作呢?电容不是隔直通交。请问你是如何给激励,让他工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