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伙说说,从厂家拿到PDK后在正式画版图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步骤

楼主(2011-08-05):
比如,阅读design rule,从tf文件建库,制作PCELL,画pad...

都说说吧,

网友:
对, 就是一些tf,的准备吧,
tf , display.drf ,  calibre runset ,
icfb 等

网友(2013-01-09):
好弱啊,一般如果是正规代工厂,给的都是一全套pdk,你做的只需要安装即可。

网友:
上面都说的是做manual layout的吧
数字后端拿到PDK,个人觉得数字后端
拿到PDK需要阅读整理:
  Design Rule
  std cell的使用,有无tap cell;IO app note;memory app note
  Interconnect中定义的电流密度,EM解析用
  混合芯片考虑guardring的配置;地分离
  Antenna rule
   Calibre runset ; 各cell的gds/lef/cdl
   PR用的一些基本文件,tlup,tf,Milkyway Database等

想到的不是很全面,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个
PDK中是否有对各解析工具版本指定的要求。

网友:
pdk主要是针对analog design了,数字的都是stdcell lib, 不太一样的

网友(2013-08-30):
4楼说的比较全面的啊

网友(2014-04-13):
长知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