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懂systemverilog的大大请看看这段代码,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如何改正!!

楼主(2011-08-05):
麻烦哪位懂systemverilog的大大看看这段代码,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如何改正!!
小弟刚开始自学systemverilog,这个是书上照着抄下来的源代码,结果老是报错,我用了modelsim还是抱同样的错误!!
########################################
###  源代码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owhile();
int map[string];
map["hello"] = 1;
map["sad"]   = 2;
map["world"] = 3;
string s;
initial begin : initial_a
  s = "hello!";
  if( map.first(s) )
   do
   $display( "%s : %d\n",s,map[s] );
   while( map.next(s) );
end
endmodule
############################################
############################################
   VCS 错误提示
###
vcs -sverilog dowhile.v
###

Parsing design file 'dowhile.v'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dowhile.v", 4: token is '['
        map["hello"] = 1;
              ^
1 error
CPU time: 2.668 seconds to compile
#################################################
   modelsim 错误提示
###
-- Compiling module dowhile
** Error: D:/Workplace/Modelsim_projects/sim_dowhile_sv/dowhile.sv(4):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网友:
你要把hello,sad,world等几个定义成string类型!!
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owhile();
int map[string];
string hello,sad,world;
map[hello] = 1;
map[sad] = 2;
map[world] = 3;
string s;
initial begin : initial_a
  s = "hello!";
  if( map.first(s) )
   do
   $display( "%s : %d\n",s,map );
   while( map.next(s) );
end
endmodule

你是说这样吗~刚试了还是报同样的错误啊~~~

网友:
用的时候还是要写成这样的吧:
map["hello"] = 1;
map["sad"] = 2;
map["world"] = 3;

网友(2013-05-26):
vcs -sverilog dowhile.sv 试试

网友(2013-12-30):
map[string]; 的问题我也遇到了 ,有答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久的帖子了,问题找到了: 原来的代码应该改成这样: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owhile();
//program dowhile;
//reg [31:0] map [string];
int map[string];

string s;

initial begin : initial_a
 map["hello"] = 1;
 map["sad"]   = 2;
 map["world"] = 3;

  s = "hello!";
  if( map.first(s) ) begin
    do
      $display( "%s : %d\n",s,map );
    while( map.next(s) );
  end
end

//endprogram

endmodule

对hash数组的赋值应该放到initial 块里面.这个估计是初学这常犯的错误吧~

顺便给个连接给大家 :
http://blog.csdn.net/edablog/article/details/5939779

网友:
原来是赋值语句要在initial这样的语句里面,编译器真是暴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看到你的解答,多谢啦

网友(2015-06-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幸亏找到答案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