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使用GRMON对下载至ml510上的LEON3系统进行调试

楼主(2011-08-05):
我使用 IMPACT将leon提供的LEON3比特流下载到ml510开发板上,使用1.1.49的GRMON进行调试。我使用load语句下载可执行文件,但总是报错说:
warning: stack pointer not set
     IU in error mode (tt = 0x02 )
    40000000   00000000  unimp
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我注意到在GRMON连接到开发板后所显示的配置信息与所提供的文档中记录的不一样,虽然文档中是以LEON2为例,但是有的地方还是值得注意。
下面是我自己调试时窗口显示的信息:
GRMON LEON debug monitor v1.1.49 evaluation version

copyright <c> 2004-2011 aeroflex Gaisler - all rights reserverd.
for latest updates, go to gaisler.~~~
Comments or bug-reports to ~~~~

This evaluation version will expire on 20/1/2012
try open device //./com1
###opened device //./com1
Device ID: : 0x510
GRLIB build version: 4090

initialising .........
detected frequency: 80 MHz
SRAM waitstates: 2
warning: stack pointer not set

Component    Vendor
LEON3 SPARC V8 Processor     Gaisler Research
LEON3 SPARC V8 processor     Gaisler Research
AHB Debug UART                        Gaisler Research
AHB Debug JTAG TAP               Gaisler Research
SVGA Controller                          Gaisler Research
GR Ethernet MAC                             Gaisler Research
Fast 32-bit PCI Bridge                 Gaisler Research
PCI/AHB DMA controller           Gaisler Research
DDR2 Controller                          Gaisler Research
DDR2 Controller                          Gaisler Research
LEON3 Debug Support Unit          Gaisler Research
LEON2 Memory Controller          European Space Agency
AHB/APB Bridge                         Gaisler Research
System ACE I/F controller            Gaisler Research
AMBA Wrapper for System Monitor            Gaisler Research
Generic APB UART                               Gaisler Research
Multi-processor Interrupt Ctrl          Gaisler Research
Modular Timer Unit                       Gaisler Research
AMBA Wrapper for OC I2C-master         Gaisler Research
General purpose I/O port                             Gaisler Research
AMBA Wrapper for OC I2C-master          Gaisler Research
SPI Controller                                         Gaisler Research
PCI Controller                               Gaisler Research
PCI trace buffer                                     Gaisler Research
PCI Arbiter                                      European Space Agency
AHB status register                        Gaisler Research

Use command &iexcl;ˉinfo sys&iexcl;ˉ to print a detailed report of attached cores

grmon[grlib]> inf sys
00.0:003  Gaisler Research LEON3 SPARC V8 Processor <ver 0x0>
              ahb master 0
01.01:003   Gaisler Research LEON3 SPARC V8 Processor <ver 0x0>
          ahb master 1
02.01:007  Gaisler Research AHB Debug UART <ver 0x0>
           ahb master 2
           apb: c0000700 - c0000800
           baud rate 115200, ahb frequency 80.00
&iexcl;-&iexcl;-&iexcl;-&iexcl;-
00.01:02e  Gaisler Research DDR2 Controller <ver 0x0>
           ahb: 40000000 - 60000000
           ahb: fff00100 - fff00200
           no sdram found
00.01:02e  Gaisler Research DDR2 Controller <ver 0x0>
           ahb: 60000000 - 80000000
           ahb: fff00200 - fff00300
           no sdram found

而网上下载的文档中提供的是这样的:
GRMON LEON debug monitor v1.1
Copyright (C) 2004,2005 Gaisler Research -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latest updates, go to ~~~~
Comments or bug-reports to ~~~~~
using port /dev/ttyS0 @ 115200 baud
initialising ..............
detected frequency: 40 MHz

Component                                                           Vendor
Leon3 SPARC V8 Processor                     Gaisler Research
AHB Debug UART                                        Gaisler Research
…………
Use command ’info sys’ to print a detailed report of attached cores
grmon> inf sys
00.01:003       Gaisler Research Leon3 SPARC V8 Processor (ver 0)
                          ahb master 0
02.01:007         Gaisler Research AHB Debug UART (ver 0)
                           ahb master 2
                          apb: 80000700 - 80000800
                          baud rate 115200, ahb frequency 40.00
03.01:01c         Gaisler Research AHB Debug JTAG TAP (ver 0)
                          ahb master 3
04.01:012        Gaisler Research Simple 32-bit PCI Target (ver 0)
                        ahb master 4
05.01:005       Gaisler Research AHB interface for 10/100 Mbit MA (ver 0)
                         ahb master 5
00.04:00f        European Space Agency LEON2 Memory Controller (ver 0)
                         ahb: 00000000 - 20000000
                         ahb: 20000000 - 40000000
                         ahb: 40000000 - 80000000
                        apb: 80000000 - 80000100
                        32-bit prom @ 0x00000000
                        64-bit sdram: 2 * 128 Mbyte @ 0x40000000, col 9, cas 2, ref 15.6 us

…………
根据我的提示no sram found,而文档提供的是找到了sram,有可能我的找不到sram,但是我的开发板上连接了两个DDR2(虽然我不知道它们好不好使),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求高手指点!

楼主:
hai shi mei ren

楼主:
没有做过的么?

网友(2011-09-28):
请加我我QQ501967654  交流一下leon3 的使用心得

网友(2011-12-31):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现在刚开始学习leon3,遇到一个问题,用impact把bit流下载到xilinx xcv5lx330芯片中去,然后用grmon调试,现在的问题是,grmon与调试串口连接不上,总是出现"flush error”的错误,不知道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请问一下,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leon3系统里面要怎么设置uart serial debug link?不胜感谢!

网友(2012-05-30):
有没有leon3交流群?交流交流,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2-10-29):
ml510开发板是自己做的么?

网友(2012-12-17):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3-01-23):
anybody has a crack for grmon?

网友(2015-04-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leon3的移植,能不能请教一下

网友:
在你配置好的前提下应该是该控制器不能控制片外ra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5-09-13):
回复 网友A:

    你解决了么?我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显示的是 uart failed to connect

网友(2015-11-12):
怎么没有更新了呢

网友(2017-12-07):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使用的是Nexys4 DDR board,使用GRtools软件代码写不进去,不知道有没有相同问题的朋友们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