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ram是提示冲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05):
在仿真是总是提示下面
一直提示,我只复制了一部分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6993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7377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7377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7761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7761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8145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8145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8529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3_3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85291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网友:
双口对相同地址进行写操作?

楼主:
应该不是吧 这时仿真刚开始的提示,到后来写地址一直加 读地址不变

网友:
写地址一直加,读地址不变,那肯定会冲突的啊,写地址总会加到和读地址一样的时候.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