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区与扩散区的区别

楼主(2011-08-05):
有源区与扩散区在版图中是同一块区域吗,我看到有的说扩散区是指N+ P+注入区?这两个有区别吗

网友:
我的理解,如果有错误请大侠指出

active和imp通常是不同的光刻版。
active通常在之前光刻,对应not(场氧区+gate区),具体克参照DRC文件中的逻辑运算
imp是之后的离子注入,由于无法完全精确控制,通常open area要大一点。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最终imp要和active参加运算。
换句话说,尽管这2个在版图中并非一个层次,但实际在工艺上,他们所表现的都是一个区域。

网友:
这两个东东我也常常弄不明白;我理解的是active对应的是在非场氧的区域,对应氮化层覆盖的部分(是用作氮化物可是用的mask?),一般氧化层会薄一些,imp我和2楼看法一样。
不知道对不对,等高手指正。

网友:
active 又叫diff ,又叫thin oxide,它对应于场氧,比较薄,目的是inp 扩散后 足够薄的active的地方能有形成mos的条件,场氧的地方不会,poly 铺上去,经过active的地方因为氧化层薄,低压可以感应载流子,场氧因为厚,无法感应,所以mos的width 只算active区不算inp区。
所以把active 理解为氧化层的坑,inp理解为注入。(cont 和via 一样是氧化层的洞)

网友:
补充一下,与工艺有关系,像华虹.35就只有PP/NP,台积电的ACTIVE+PP/NP等。

网友:
4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原來如此,大大們講得真是詳細。

网友:
个人理解为版图层次上的两个定义,有源区就是为做集成器件所设定的区域,扩散区的话就是做具体器件结构时所需的注入区域

网友(2011-12-16):
确实这么回事!

网友:
建议看看工艺书吧~看看制作流程会清楚很多哦

网友(2012-05-31):
这些知识在于讨论呀!讨论的越多,理解的越深刻~~

网友:
源区、沟道区和漏区合称为MOS管的有源区(Active),而有源区之外的区域定义为场区(Fox)。有源区和场区之和就是整个芯片表面。
             Fox + Active = Surface

网友:
20楼正解,个人觉得Active这层是为做LOCOS用的,做好LOCOS后再注入离子,之所以NP、PP要包Active,就是为了能更好、全部地向Active区域注入离子。
     NP AND Active=Ndiff
        PP AND Active=Pdiff

网友:
只有有active的区域你的NP注入才有效,其他地方被厚厚的场氧阻隔,注入不进去
虽然版图上画有,实际上是无效的
之所以要画大,就是为了防止光刻对准的误差
想想你的dummy,有点那意思

网友:
我的理解是active区是要去除原来的厚场氧而长薄栅氧的区域,imp区是做S/D区用的

网友:
四楼以及其他人回复的都有道理

有源区active,其实是起一个开窗口的作用。在工艺中器件生成时,先用active的mask,在厚氧区域开一个窗口(有源区),这个窗口有两个作用:
1. 去掉窗口内的厚氧,在窗口内生成薄的氧化层(栅氧)
2.后续,使用注入imp mask,在窗口内注入不同的离子,以便形成N管、P管(N型P型离子)、不同阈值的管子。

这样看来,这如其他人的回复有源区active和扩散区imp,其实可以理解为and的关系!

lixiaojun707

网友:
扩散区属于有源区的一部分,这样就好理解了,你上面的说的也没错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是先做好栅氧然后才注入吗?这样的话在注入时岂不是要在栅氧中引入缺陷?

网友(2012-07-09):
期待楼上的答案

网友(2013-02-27):
四楼以及其他人回复的都有道理

有源区active,其实是起一个开窗口的作用。在工艺中器件生成时, ...
引用 网友B:

   围观大师级回答~学习学习,今天看老外的书上面提到了

网友:
大侠们说的很详细

网友:
各个Foundry定义还有区别的。

网友(2013-04-23):
好抽象啊,搞不懂滴~~

网友:
我是来找答案的

网友:
额。。。。。差不多了解了。。。。。。

网友(2013-06-19):
20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
做个调查,有多少画版图的朋友没学过工艺?

网友:
学习过很过遍工艺,总是不透彻。
越讨论越明。看过四楼的解答,再仔细想了一想,果真比以往理解得深入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02609-1-1.html

关于Nmoat和Pmoat的讨论与解释

在《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中,常出现Nmoat和Pmoat,之前已经有人讨论(参见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在看版图艺术这本书时,里面的PMoat和NMoat看不明白)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中文版88页是这样介绍的:“图3.29展示介绍了使用成为N型沟槽和P型沟槽的绘制实现CMOS晶体管的一般方法。这些层并不对应于独立的掩模板,而对应于几个掩模板的结合。绘制在N型沟槽(Nmoat)层上的图形可以同时产生NSD和沟槽掩模板的图形。同样,绘制在P型沟槽(Pmoat)层上的图形可以同时产生PSD和沟槽掩模板的图形。沟槽的几何尺寸一般与产生它们的N型沟槽区和P型沟槽区相同,而NSD和PSD的图形会略大一些,以保证源/漏注入区完全覆盖沟槽区开孔。使用Nmoat和Pmoat绘制层可通过减少绘制晶体管所需的图形简化版图。”

上述介绍可以通过下面图进行解释。图中斜线绿色矩形为多晶硅栅、红色虚线三角形填充的虚线框矩形为沟槽层(通常可以说为开窗尺寸,通常版图中起名为有源区)、其它两个黑色虚线矩形为注入层1、注入层2。这些层都是版图的绘制层。

在MOS管的制作过程中,步骤如下:

先光刻制作多晶硅栅GC(MOS管的栅极)è使用沟槽层刻蚀开孔è依次离子注入注入层1(注入层的图形比开孔、开窗稍大些,保证离子完全注入。DRC会有检查)è离子注入注入层2。完成MOS管制作。

注入层1、注入层2,可以是N型(或P型)离子、MOS管阈值调整离子注入/沟道效应调整注入层等等。根据工艺的不同,可以有不同或更多的注入层。从而可以制作实现不同类型的MOS管。

至于书中提到的“使用Nmoat和Pmoat绘制层可通过减少绘制晶体管所需的图形简化版图。”,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1-07-28):
以上只是个人的结合工作的体会认识,希望大家多多回帖讨论。

lixiaojun707

网友(2013-07-18):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

网友:
四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其实,ACTIVE=DIFFUSION。IMPLANT因为对准误差,所以范围大于ACTIVE区。

网友:
其实,我觉得扩散区是指的imp层包裹的地方,有源区是poly下面覆盖的地方,所以他俩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
总结一下:

整个硅片表面分为两种区域:有源区 (active) 和 场氧区 (Fox) [20楼]
有源区内,原来的场氧(厚)会被去除,形成栅氧(薄)[24楼]
有源区内,画好NP或PP的区域会分别注入离子,并分别形成N Diffusion和P Diffusion。[21楼] 两者合称扩散区 (implant) [24楼]
有源区外,即使画出NP或PP,离子也无法成功注入并形成Diffusion,因为厚场氧层隔绝了离子的注入 [22楼]

网友(2013-11-12):
   总结的真好~~~~

网友(2014-10-17):
我的理解是有源区的是用来打开imp的窗口,(其mask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淀基STI层),扩散区主要是通过自对准进行离子注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到位了

网友:
学习了,正在画版图。

网友(2015-01-04):
4L说得对

网友:
707说的好啊!

网友:
以前知道现在忘了,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5-05-23):
所以栅下面也是有源区的范围么

网友(2015-09-30):
46总结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te中会有Nplus或Pplus,这样才会在gate到阱之间形成一定的电势差,即平带电压,所以一般的阈值电压里面都有平带电压这项。而要使得沟道能反型,必须先屏蔽掉平带电压的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源区是用来做器件的,而gate属于器件的一端,毫无疑问,MOS的gate下面也属于有源区。

网友:
学习到了,感恩

网友:
学习了,之前没有仔细想过

网友(2015-11-06):
也来学习一下  我们这边就是diff  ppll npll 三种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4楼 的解释很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源区就是在硅片表面的厚场氧上划出一块用作器件,也就是器件所在的区域,而N+,P+是用来制作源漏区的

网友(2015-12-19):
解释很好,逐渐看懂了,但还是没有弄懂diff和imp区的区别,看的好像imp区大于active区。diff是扩散区的意思吗,imp是离子注入的意思吗,如果是,这两个区域应该根据具体需要来确定区域,觉得没有区分的需要,倒是fox和active要区分好。

网友(2017-03-04):
有源英文是active,应该就是电流能流过的地方

网友(2021-09-16):
涨知识了,赞一个

网友(2021-10-21):
膜拜各位大佬

网友(2022-03-10):
学习学习,收获颇丰

网友(2023-03-28):
原来大佬一开始也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现在有答案了吗

网友(2025-09-06):
有源区就是为做集成器件所设定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