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file如何公用参数

楼主(2011-08-05):
我的design有多个file组成,比如fileA中有一个signal在fileB中也要用到,怎么在fileB中使用这个signal呢?最简单的方法是把AB两个file 合并,但这样不利于管理,代码很乱。而且这种情况我可能会在多个file中遇到,怎么解决?

网友:
把公用的部分做一个模块,或者task、function。多次例化或者调用就可以啦。

网友:
    我想,楼主说的应该是一个或者几个信号的问题。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如果是一些功能模块,那还可以做成一个module多次例化调用,或者task,function。

    对于几个参数,如果是固定的参数,可以使用include,如果是变化的,那只能用端口来传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