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几个后端问题

楼主(2011-08-05):
最近在跑后端流程,遇到一些问题。有DC综合过程中的,也有PR过程中的,也有PT时序分析过程中的。
其实这几个问题主要都是由IO引起的。因为是走流程。所以设计比较小。而且是带有IO PAD的数字顶层电路。
1、我在RTL代码中添加了IO PAD的描述。并在综合过程中也加载了IO的时序库lib文件。但是在综合时确出现很多Warning:
Pad_Din[1]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OPT-1022),这里Pad_Din[1]是一个双向IO PAD,
我按照这个提示去比较StdCell和IO的lib文件,并找该PAD的信息,发现在其输入输出端有function的描述信息。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它会不会是我接下来的问题的根源。如果是产生接下来问题的原因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进行这种带有IO PAD的设计的综合。
2、由于没有找出解决的原因,又因为是Warning信息,所以我没有过多的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好像接下来的问题也出来了。在PR
过程中,发现在PR时也有warningin Din[1] in CELL_VIEW TOP_Design(这里为我的顶层设计) init does not have physical port
这里的Din[1]是我的顶层设计的一个输入端口,它应该是连接到PAD上的,从外面给与设计信号值。但是这里出现该PIN没有物理端口。
请问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3、我抱着看看这种情况对PT时序分析的影响时,发现在提取spef后,进行pt分析时,出现warning:fail to compute the rising RC network delay from Din[1] to pin "ad_Din1/PAD",这里Din[1]是我的顶层设计的一个输入端口,而Pad_Din1/PAD是双向信号IO PAD的双向输入输出端。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PT无法准确计算出输入输出路径的延时。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发现在PT中计算的值与encounter中的值有很大出入。这里的大的出入基本体现在输入输出路径上。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下其原因。

楼主:
抱歉,不知道怎么打出几个表情符号,重新问一次问题:
最近在跑后端流程,遇到一些问题。有DC综合过程中的,也有PR过程中的,也有PT时序分析过程中的。
其实这几个问题主要都是由IO引起的。因为是走流程。所以设计比较小。而且是带有IO PAD的数字顶层电路。
1、我在RTL代码中添加了IO PAD的描述。并在综合过程中也加载了IO的时序库lib文件。但是在综合时确出现很多Warning:
Pad_Din[1]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OPT-1022),这里Pad_Din[1]是一个双向IO PAD,
我按照这个提示去比较StdCell和IO的lib文件,并找该PAD的信息,发现在其输入输出端有function的描述信息。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它会不会是我接下来的问题的根源。如果是产生接下来问题的原因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进行这种带有IO PAD的设计的综合。
2、由于没有找出解决的原因,又因为是Warning信息,所以我没有过多的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好像接下来的问题也出来了。在PR
过程中,发现在PR时也有warningin:Din[1] in CELL_VIEW TOP_Design(这里为我的顶层设计) init does not have physical port
这里的Din[1]是我的顶层设计的一个输入端口,它应该是连接到PAD上的,从外面给与设计信号值。但是这里出现该PIN没有物理端口。
请问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3、我抱着看看这种情况对PT时序分析的影响时,发现在提取spef后,进行pt分析时,出现warning:fail to compute the rising RC network delay from Din[1] to pin "Pad_Din1/PAD",这里Din[1]是我的顶层设计的一个输入端口,而Pad_Din1/PAD是双向信号IO PAD的双向输入输出端。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PT无法准确计算出输入输出路径的延时。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发现在PT中计算的值与encounter中的值有很大出入。这里的大的出入基本体现在输入输出路径上。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下其原因。

网友:
我猜可能还是IO PAD的lib有问题,“其输入输出端有function的描述信息”不等于描述正确,找一个正确的比较下。

Din[1]到Pad_Din1/PAD应该不存在真正的net,所以(3)可以忽略

网友:
(2)里面报的是没有物理端口,做LVS可能会有问题,跟时序分析的问题相关吗

网友:
这个后端流程太广了,基本上都是自己做啊~

楼主:
我猜可能还是IO PAD的lib有问题,“其输入输出端有function的描述信息”不等于描述正确,找一个正确的比较下。

Din[1]到Pad_Din1/PAD应该不存在真正的net,所以(3)可以忽略

我重新看了一遍IO时序库中的信息,发现这个双向pad的pin 有功能描述,是这样描述的,难道这样描述不对,
这里的功能描述是该pin作为输出Pin时的功能,而,其作为输入pin时,该IO PAD的的输出端pin的功能为:

其实,它就是一些带有使能信号的简单缓冲单元,不知道这种功能描述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像这种需要在顶层例化IO PAD的设计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步骤呢?

楼主:
悲剧,图片又没有上传成功,就大概写一遍吧,是对于双向引脚(PAD为该pin的名字)的Pin是这样描述的。
pin(PAD) {
                 direction : "inout";
                  is_pad :  true;
              output_voltage:  cmos;
              drive_current:1.0;
               three_state: "OEN";
               function : "((!DS*I)|(DS*I))";这里的function其实应该就是该IO PAD作为输PAD时,不管DS为什么值,都能将从core的输出信号输出。不知道这样的function描述是不是错了。
而当PAD错误输入PAD时,该IO PAD的输出Pin为C,它是这样描述的:
pin(C)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E*PAD";}这里的function为带使能的缓冲单元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2012-12-14):
顶起,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OPT-1022的意思是the logic function associated with that IO pad is not known. As a result, it will not be considered during IO pad insertion and/or optimization.
如果是用户自己加进去的,它不应该引起别的问题

2)是不是pin压根儿就不在哪个cell的layout里面?或者在layout上,但没有在任何金属上,或text layerID不对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