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tratix iv gx 高速收发器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使用ALTGX IP核, 参数设置为,basic协议,16位数据,使用8b/10b编码,数据传输速率为2500Mbps。
通过光纤发送接收数据,结果发现接收到16位数据的高8位与低8位字节对调了,高8位变成了低8位,低8位变成了高8位,
无论是片内环回调试,还是通过光纤连接调试,都是一样!求高人指点!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很正常,自己做对齐即可

网友:
应该serdes有bitreverse及msb问题。配置一下试试。。
或自己做对齐。。。

网友:
采用DDR模式?如果你确认没有连线错误的话,试着调一下相看看,有可能时钟上下沿采到数据不同的地方了,我在板上测DDR数据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调相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