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 收敛问题

楼主(2011-08-06):
小弟在放一个电路模块时  这个模块包括模拟部分 和一些数字部分  但是门数很小 20多门
  在仿真瞬态时,一直不收敛,原因是在一个反相器的问题,当我把反相器里面的M值改为2倍时 就不收敛,改为1倍 那就收敛
这个反相器前后都是反相器,不同的是:前面的是高压,后边的是低压,很郁闷
求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在高低压节点连接一个到底的巨大电阻:1G

楼主(2011-12-26):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