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art中的采样率的疑惑

楼主(2011-08-06):
由于接收器、发送器异步工作,无需联接接收和发送时钟。接收器采取对输入数据流高度采样方式,通常采样为16,并根据采样值确定位值。按惯例,使用16个采样值的中间三个值。

哪位大牛人给我解释下uart为什么需要采样啊?
我的理解是,如果收发双方都用了相同的波特率,那就可以实现收发了呀,干嘛还要采样?
而且怎么实现这个采样啊

网友:
严格的同步是很难实现的。不采样就不能计数,也就很难对异步信号进行识别。

网友:
个人理解:不采样如何知道每一位是0还是1,所以必须采样,只是波特率不同,采样频率也不同。这个采样应是UART模块自动完成的。

网友:
UART的每个BIT好像是分四次采样的?

楼主(2011-10-09):
回复 网友A:

网友:
即使波特率相同,信号的边沿是未知的,无法确定最佳采样时刻,万一采到数据沿,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