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的一个bug?

楼主(2011-08-06):
我的平台是rhel 3和ic5033,0.35工艺。版图设计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面积较小的版图使用dracula来做drc时没有问题,当面积达到800×900以上发现会误报。
报错的根本原因是:drc rule中指定面积超过0.24的contact为conl,一铝包conl为0.3,实际上在版图面积较大时,即使contact面积为0.2309(即常见的接触孔尺寸条件下)也会被认为是conl来处理,因此整个版图中的所有contact周围都有一圈一铝包接触孔问题。

检验如下:调一个pcell中sub_contact,做drc,没有问题。做成200×100的矩阵,也没有问题,做成1000*1000矩阵时,报8000个这一违反。

如上,对于conl的间距等所有与conl相关的规则都有误报。
说到底其实是conl的误报。

在rule文件中,conl的定义如下:
AREA X500 range 0.24, 999 conl
我尝试把0.24改成10以后,这一问题没有排除。

另外我把一铝包conl的要求改成一铝包contact的要求后,这一问题消除。

因此我认为一铝包conl的检查没有问题,只是在判断contact是否为conl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希望大家指导。

网友:
不是dracula的问题,是rule定义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多谢多谢

网友:
换calibr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