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LINX下用modelsim仿真出现为题,# ** Error: (vsim-3033)

楼主(2011-08-06):
求助: 我用xilinx的ISE,生成了四个SRAM模块,综合通过了,但是在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出现了
# ** Error: (vsim-3033) ../alu_new.v(1507): Instantiation of 'rami'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其中rami是我生成的ip模块,
不能仿真的原因是work库中没有rami这个模块,我看了一下work库是没有_primary.vhd,这个文件,不知道怎么解决?
希望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
编译库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编译问题。
你试一下修改编译顺序。
好像记得把测试文件放在第一位,试一下吧。
请参考modelsim用户手册 page312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is made possible by deferring these bindings, and as a result some
errors cannot be detected during compilation. Commonly, these errors include: modules that
were referenced but not compiled, incorrect port connections, and incorrect hierarchical
referenc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试一试,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elsim用户手册 pag312不知到是哪个书册,可以上传一下吗,谢谢诶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elsim自带的,你在help里边就能找到,USER MANUAL。

网友:
没有编译库文件吧

网友:
重新编译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compile the library files.

网友(2011-09-2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观望中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首先要把ip的库编译。另外就是仿真的时候要加上-L 库

网友(2012-10-12):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谢谢了!今天编译5个模块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麻烦了!

网友:
    请问能详细的说明一下步骤吗?ip库是指的哪个?-L库又是指哪个?我刚入门,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能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吗?我刚入门,希望能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
modelsim用户手册 pag312不知到是哪个书册,可以上传一下吗,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