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点阵亮度问题

楼主(2011-08-06):
我是一名单片机爱好者,正在业余制作LED显示屏,160*16的条屏,现已制作完毕,并且可以左移流动显示,但问题是亮度不够。用了很多办法:去掉限流电阻,增大电源功率,更改程序等等都效果不明显,我用的单片机是89S52  晶振24M    2片138接TIP127控制行,20片595控制列 1/16扫   开关电源5V 10A 本人水平有限,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望各位老师赐教或提供思路和线索!不胜感谢!

网友:
以前接触到的是显示屏有个调节亮度的引脚,调节引脚电压就改变亮度。不知道你的是否可以。。。

楼主:
你说的可能是PWM调节亮度,我没有采用,本人水平有限,没有设置亮度调节,仅为单一亮度显示。感谢您回帖!

网友:
扫描速度过快,亮度就会变暗的,过慢,就会出现闪烁的问题,289410141,有问题可以扣我。

网友:
根据 您的描述,这是一种动态扫描显示系统。

这种显示方式都存在对比度问题,也就是说该亮的段码亮度提高,则不该亮的段码亮度同时提高,主要原因是高速扫描的余辉导致。

解决这种问题,主要考虑如下几种方法:

1、增加有机玻璃滤光片,提高对比度;

2、改变扫描频率,调整占空比例,达到最佳;

3、选择高亮发光数码管,降低工作电流;

4、在8155后极增加驱动电路,提高8155电平和驱动电流;

5、列控制,最好选用开路芯片,防止漏电流;

仅供参考!

网友:
四楼说得对

网友:
嗯,其实四楼说得已近很完整了

楼主(2012-02-10):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刚看到诸位回帖 谢谢大家赐教!我会努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