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奇怪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08-06):
LDO流片回来正在做测试,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也遇到这种情况。

问题是这样的,LDO功能基本正常,在测试过流保护环路的时候遇到了稳定性的问题。测试条件是这样的,先将LDO输出短接到地,再给LDO EN信号,使LDO开始工作,按照设计,这时过流保护环路应该开始工作。这时问题出现了,如果Vo短接到测试板子的地的话,就没有稳定性问题,输出电流稳定在一定的值;如果Vo直接短接到电源地的话,这时就开始震荡了,输出电流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以正玄波形式震荡。

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高手们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限流的保护和恢复正常工作打架问题。
即:ldo 的 pass device 的gate 被运放和比较器同时驱动:
在某种负载,比较器工作在放大区,运放也是。。

解决方法:保护环路需要补偿。

网友:
想问下VO短接到测试板子地的时候,输出电流超过LDO过流保护的上限了吗?

当接到电源地,过流了,pass管关闭,输出对地放电,然后电流下降到一定程度,然后重新打开pass管,环路建立起来,输出被充电到正常值,然后又过流。这个LDO的过流保护(输出接地)的正常现象是怎样的,能说下吗?

网友:
1。只要注意用运放代替比较器,别用反向器。。
2。电流sensor要准确。(saturation linear..)

网友:
我赞同2楼的朋友

网友:
不好意思,能不能把LDO的简略图挂上来,我没有明白其中的原因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