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_transition的修正

楼主(2011-08-06):
P&R之后,Timing-report->max-tran发现transition违例过大。SDC脚本设置
set_max_transition 0.35 [current_design]
最后的报告中,发现还有2.13n的transition,大于设定的transition多达200多条。
请问大侠们,astro脚本中,加入什么命令可以让astro进行transition修正

网友:
看看transition 在哪里,如果是IO pad上几乎很难修的,和set_load 有关系

astPostPS 里面有修复transition啊,
尽量让astro自己修吧,

实在不行可能是利率率太高了, 没法插入buffer,

网友:
可以修改一下sdc file,里面只留下input delay,output delay,set driver,set load。。
其他的行都删掉。

网友:
可以修改一下sdc file,里面只留下input delay,output delay,set driver,set load。。
其他的行都删掉。再load进去修试试。。

网友:
或者sdc里面写紧点 ,比如 set_max_transition 0.2 [current_design]

网友(2011-12-29):
請問一下你這多少process ,max transition用0.35(速度非常快喔)
那這個2.13ns是不是IO或一些marco(analog macro) 的violation可以check一下嗎
至於修transition,在prects(修drc vioation時會修,這裡的drc 不是layout 說的drc)及placeopt都有修

网友:
就是wire middle position 加buffer

astro的手工方法是 axgChangeNetlist  ,  insert buffer,

trans,cap 手工修复的可能性很大,工具不可能全干净的

网友:
速度好快,试试astTranFix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onroute buffer insertion 吧.
记得ICC有相关的命令的。

网友:
他说的是astro,